指令
急!西门子S7-200PLC和三菱的触摸屏怎么通讯?

楼主(2012-03-23):
本人做三菱的服务,但完全不了解西门子。现有一客户用的是西门子S7-200PLC和三菱的tp1020的触摸屏,通讯不了。请问一下西门子的通讯线是什么型号?是rs422还是rs232? PLC那一头的端子定义是怎样的?我打算自己给他做一根, 西门子的资料太大了,我又不懂西门子,查了半天也没找到能用的,求大家帮帮忙啊
也可以QQ联系,QQ 1060311346 ,谢谢啦

网友A:
用RS232接头的PPI编程线缆即可,简易的200通讯线几十元一根,还是相当便宜的。

楼主:
描述:三菱触摸屏通讯口接口定义
描述:西门子PLC通讯口,定义不是这个
附上三菱触摸屏接口定义图, 1所指的rs422即是三菱触摸屏通讯口。西门子PLC上的通讯口是9针的DB9M头(附图,但是接口定义我不知道,图上的应该是不对的)想要西门子通讯口的每个针的定义,这样我把这根线拆了自己连上就能用了,成本不过一二十块,求助啊求助啊

楼主:
诶,西门子PLC是485的通讯口,三菱触摸屏是422的口,通讯协议都不一样,还要搞一个485转422的头子,头大啊
急!西门子S7-200PLC和三菱的触摸屏怎么通讯?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