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我想把这程序转换成现在的fx系列的程序,请教高手怎么弄:
LD    501
OUT 050
K      00.3
LDI   501
OUT 051
K      00.3
LD    050
NOP 320
LD    051
END 320
LDI   320
RST 460
LD    320
AND 072
OUT 460
K       003
请教各位大哥,这个NOP 320; END 320是什么意思?程序如何转换
另外这个 AND  072应该转换成现在的什么继电器?
盼有高手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谢谢先了!
-----------------------------------------------------------------------------------------------------
非常感谢各位大哥,在各位大哥的指导下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哦!
剩下那几个指令不知道该怎么弄。其他的我是这样转的:
LD    501 =LD     X15             (输入点)
OUT 050 =OUT T50 K3      (定时器)
K      00.3
LDI   501 =LDI    X15
OUT 051 =OUT T51 K3
K      00.3
LD    050 =LD T50
NOP 320 = RST M420???????
LD    051 =LD T51
END 320 = SET M420???????
LDI   320 =LDI M420             (保持继电器)
RST 460 =RST C60
LD    320 =LD M420
AND 072 =AND M8012        (100ms时钟)
OUT 460 =OUT C60 K30
K       003
这程序只是部分,是用F2-20p手持编程器读出来的,就剩NOP 320 ; END 320搞不懂了哦,应该是RST M420,;SET M420(很忙,等有空时试试看)望大虾们指教!另外还有个S F T 300不知怎么处理,是不是用SFTL代替?(这个也已经解决:
LD M421
SFTR  M400 M417 K18 K1 =====M400~M417这18个移位寄存器逐一右移)。

网友A:
NOP  空抄作,手册有讲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空操作,没意义,为以后留位置。

楼主:
看那个程序应该不是空指令啊

网友C:
就是空指令嘛!删掉不要就可以了
zsh340

网友D:
看这指令好像是三菱老版的F系列PLC?

楼主:
谢谢啊,就是三菱老版的F系列PLC啊,删掉是不行的,有谁知道怎么转换吗?

网友E:
就那么几步 写下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还是没人帮我解决问题

网友F:
勾起遠久記憶.....
你是不是有抄錯阿NOP 320; END 320應該沒這個吧,先假設抄錯應該轉成下面圖(不知對不對)

网友F:
好像記錯的樣子
LD M20
AND M8002 --->  好像是  M8012 樣子

楼主:
肯定是没抄错的啦。我试试看,非常感谢!

网友G:
有F1的编程手册吗,程序是从PLC抄下来的、还是记录在纸上的?
单独NOP是空操作指令,后面是不跟数字的;M72应当是100ms时钟。
将元件代号(X、Y等)加上,则如下:
LD    X501
OUT T050
K      0.3
LDI   X501
OUT T051
K      0.3
LD    T050
NOP 320
LD    T051
END 320
LDI   M320
RST C460
LD    M320
AND M072
OUT C460
K       003
那么,NOP 320、END 320则像是某两条指令,这可能要查看编程器的手册。

楼主:
剩下那几个指令不知道该怎么弄。其他的我是这样转的:
LD    501 =LD     X15             (输入点)
OUT 050 =OUT T50 K3      (定时器)
K      00.3
LDI   501 =LDI    X15
OUT 051 =OUT T51 K3
K      00.3
LD    050 =LD T50
NOP 320 = RST M420???????
LD    051 =LD T51
END 320 = SET M420???????
LDI   320 =LDI M420             (保持继电器)
RST 460 =RST C60
LD    320 =LD M420
AND 072 =AND M8012        (100ms时钟)
OUT 460 =OUT C60 K30
K       003
这程序只是部分,是用F2-20p手持编程器读出来的,就剩NOP 320 ; END 320搞不懂了哦,应该是RST M420,;SET M420(很忙,等有空时试试看)望大虾们指教!另外还有个S F T 300不知怎么处理,是不是用SFTL代替?

网友G:
    从该段程序看来,视NOP 320、END 320为SET M320、RST M320有道理;
    既然是用手持编程器读出来的,那么应当是可以运行程序的——或许,可以运行程序,监控有关元件的状态以资判断。
    或者,在末后试写入有关指令,以观察指令的键入方法及有关显示情况。

    S FT是移位指令,似乎是每次左移一位。

网友H:
自己重新按照动作搞一个,就行了

网友I:
你把它转换成梯形图看看。

网友F:
老兄...
那個F2-20p手持编程器旁邊是不是有個小開關...切對了沒(切錯那就有可能顯示錯誤喔)

网友F:
F2-20P這隻沒錯吧(別的網站找到的圖片
)(說明書...還在找...)

网友J:
用老版的软件读出程序试试

网友F:
抱歉樓主..先前我搞錯I/O了...貼圖你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F2-20P這隻沒錯吧(別的網站找到的圖片 [attachment=81214] )(說明書...還在找...)
没错,确实是这个!这个也确实能输入NOP 320和END 320,程序也确实没抄错,我把抄写下来的输入到F1-30MR也可以用,就是不想用那老版的PLC才想改写,老版的不好买而且容易坏,占的地方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