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在安装fx-trn-data时,弹出一个对话框“无部件用模块。应用程序将中止”,按下“确定”,就安装程序结束,没有安装成功!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的电脑可以安装它的日文版的,中文版就不行啦

网友A:
不要装在c盘 试下

楼主:
  开始运行时,它就弹性“无部件用模块。应用程序将中止”对话框,还没到安装哪个盘这一步列,呵呵

网友B:
可以放在C盘的。

网友C:
你知道是用的那个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