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梯形图怎么又乱字?

楼主(2012-03-23):
请教:三菱梯形图怎么有乱字?梯形图不能全部显示。怎么处理?

网友A:
应该是简、繁兼容问题吧!

网友B:
装个金山快译或南极星转换下内码

网友C:
把系统内的日文字体删除,删除方法用baidu找一下很多的!

网友D:
没遇见过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E:
我也没有看到过

网友F:
不会是你的编程软件有问题吧。

网友G:
还有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