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的编程

楼主(2012-03-23):
老师们,请告诉我CPM1A的编程电缆是撒型号码、
还有就是CPM1A的编程软件我7.3的限定版行不行吗

网友A:
上面有两个口都可以,买头来自己做线,CPM1A的编程软件7.3的限定版也是可以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老师啦
我不会自己做,没那技术,只有掏钱买。我PLC上面是20针的插口,请问那是撒接口哦

网友B:
usb-CIF02可以

网友C(2012-06-08):
软件帮助里面有型号!

网友D:
要120元差不多的

网友E:
淘宝上50块钱就可以买到r的!!

网友F:
自己可以做的,我试过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