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问个简单的循环左移指令

楼主(2012-03-23):
用仿真软件为什么Y17和Y0不能亮半秒钟呢
下面是梯形图

楼主:
这个就是梯形图
顺便问下为什么我发帖子的时候不能插入图片呢?

网友A:
一个扫描周期内足以让ROLP或RORP指令执行一次,所以马上将K4Y000向左或向右移动了一位,就看不到两头的Y点状态。
而且Y点应该是亮1S……

楼主:
谢谢哈 Y点是亮1S
ROLP 难道不是M8013的上升沿才执行的吗
zsh340

网友B:
把ROLP K4Y0 K1变更成ROL K4Y0 K1试试

zsh340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把ROLP K4Y0 K1变更成ROL K4Y0 K1试试
或者M8013前面加PLS M10来转换一下

zsh340

网友B:
例如这样做。
LD M8013
PLS M10
LD M10
AND M0
ROL K4Y0 K1
LD M10
AND M1
ROR K4Y0 K1
这样试试看看

zsh340

网友B:
改成这样,我刚才仿真过,是可以的。你试试

楼主:
试过了 可以 谢谢哈 我那么些怎么不行哈
ROLP 是不是M8013的上升沿才执行的?

网友C:
也不是很懂,跟着学习下。

网友D:
rolp是上升沿触发的

楼主:
大哥 能不能帮我看下我写的梯形图为什么Y0 Y17不会亮1s中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 能不能帮我看下我写的梯形图为什么Y0  Y17不会亮1s中哈

我变更了的那个,也就是你原来的梯形图,Y0~Y17是亮了1S。刚才我测试过了,刚好亮1S后才转到下一个。

网友E:
    程序刚运行时,Y0有可能“亮半秒钟”:当M0接通时、正好是在M8013关断(Off)的起始时。

    在Y17接通时,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就会使M1接通,此时M8013仍在接通(On)的半周,故开始右移,使Y16接通;
    循环到Y0接通的情况,也相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程序刚运行时,Y0有可能“亮半秒钟”:当M0接通时、正好是在M8013关断(Off)的起始时。

    在Y17接通时,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就会使M1接通,此时M8013仍在接通(On)的半周,故开始右移,使Y16接通;
    循环到Y0接通的情况,也相仿。

说得对,再加一段自制秒脉冲程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