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3):
最近,我公司的一台三菱FX2N-64MR PLC出现时不时的不明停机。而且,前段时间已经陆续坏掉了5个输入点X1,X2,X3,X4,X6。干脆拆下来检修。
将程序拷出来后,将PLC全部拆开,去掉电池,用清水刷洗线路板及外壳。不要用酒精等有机溶剂。切记用吹风机吹干线路板上的水分。用万用表检测发现与X1等5点对应的5个3.3K贴片电阻开路,换上3.3K普通1/4W电阻。接上220V电源,故障灯闪亮。不用管他。用万用表直流档测+24与COM端电压的同时短接X0,X1等输入点与COM端发现电压在短接时衰减为10V并且指示灯不稳定闪烁。说明电源有问题。顺线路板查找发现24V印刷线路板有一过孔存在15k左右阻值,将过孔短接后电压正常。重新输入程序,故障指示灯不在 闪烁。用编程软件强制各输出点接通,并用万用表检测各点是否导通,OK后上机调试一切正常。

网友A:
有心人,有本事的人,了不起。顶了!

网友B:
厉害啊,高手,佩服。

网友C:
换个电阻的功夫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高手呀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