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菱变频器通讯里的介绍有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2012-03-23):
如图所示为三菱E500的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上关于通讯介绍的其中一部分, 其中的H00:补偿/增益,H01:模拟,H02:端子的模拟值,是什么意思,看不明白,打电话三菱的客服,她也说不上来,咳,现在的三菱的技术支持也就那样啦,不要太指望他们,大伙有知道它表示的是什么吗?谢谢

网友A:
是指使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速度时,偏置和增益的三种设定方法。
H00对应不调整偏置/增益电压或电流,仅调整频率的方法;
H01对应不在模拟量端子外加电压或电流的调整方法;
H02对应在模拟量端子外加电压或电流的调整方法。
下载积分:+5(陈大围) 热心助人

楼主:
还是版主大人见多识广,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