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怎样在台达PLC里整合这高位和低位

楼主(2012-03-24):
读回的电流字(电流H,电流L)=16#01,16#A5,则实际电流数值为16#01A5=42.1A。 ABB510的变频器
高位 低位

网友A:
设返回的数据 D10=16#01 D11=15#A5
在返回数据的程序下方写
LD M1000
MOV D10 K2M108
MOV D11 K2M100
MOV K4 M100 D20
这个D20就是整合后的数据。即D20=16#01A5
谢谢啦,高位(10进制)*256+低位(10进制)也可以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