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梯形图注释

楼主(2012-03-24):
各位高手好!请教一下三菱PLC梯形图注释问题:比如在三菱梯形图中线圈Y001和线圈Y001的软常开触点可以分别写入不同注释(输出线圈)和(自锁触点)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好像不行吧

网友B:
不行的吧

网友C:
将不同触点注释写到步注释上面不也一样方便阅读吗?
zsh340

网友D:
不行,注释是全局的。

网友E:
注释是不行的。
如果你非要写不同的,你可以用注解。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F:
不行的 只能有一个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