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松下伺服进行圆盘四分度问题?

楼主(2012-03-24):
各位达人,请问用伺服四分度圆盘要怎么做,伺服与圆盘式同步带连接,伺服没有减速机,请各位达人指点,有样例程序更佳!

楼主:
额,没人回答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怎么能够回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怎么能够回答呢?
就是不用分割器直接用伺服把圆盘分为四个工位,每个工位完成不同的工作

网友B:
用伺服直接分度而且不用减速器有可能会产生振动,不知道楼主是否考虑

网友C:
机械上一定要加个行星减速机的,不然,一般不成功。

网友D:
凸轮分割器比较好吧

网友E:
如果四分度圆盘的质量大,那么惯量也大,如果速度快,那么定位不准是必然的,如果不怕花钱,考虑一下DD电机,那样可以省了分割器
不断向前

网友A:
我从电气的角度来讲,这个很好做的,伺服用相对位置控制指令每次走90度就好了,当然初始位置要用绝对位置指令来设置好。

网友F:
看工艺了 程序很简单的 建议走绝对定位 相对会有累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