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各位前辈。求教一问题

楼主(2012-03-24):
有一组线路,烧了4个三相电机,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电源正常。3P空开也没坏,没有保护电路。但拆开电机看都是缺相烧了。这线路上并联了两个三相电机,但就是始终烧那个经常烧的电机,清教各位老师。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

网友B:
支持楼上,检查一下负载
上班=上坟

网友C:
3P空开换换看

网友D:
查看烧电机的那一组电源线。

网友E:
只有一台坏就说明电源没问题的,主要检查一下坏的那个的电源和负载

网友F:
可以看一看电机的接线方式 是不是Y,△接错了

楼主:
不存在负载重的这个问题,三相电源正常,3P开关换了。两个电机同一开关,同一条线路,常烧的电机2.2kw两极,就是不烧的电机功率较小极数多6极。线路有两个漏电开关。电机绝对是缺相烧了,不知怎么缺的相。

网友G:
是多大的电机,有启动设备吗,要不还是你那空开有问题,仔细看看。

网友H:
两个电机同一开关,同一条线路,常烧的电机2.2kw两极,
同时开两个电机时测一下各自的电流,在单独开一个电机时测一下电流。试一下,也许能找到答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只有一台坏就说明电源没问题的,主要检查一下坏的那个的电源和负载
仔细检查啊

网友J:
线路问题,多看看吧。

网友K:
线路是不是有接头?

网友L:
检查接线 估计有有相缺了 接线没接好

网友M:
把空开换掉,有时小电机缺项也不会烧,换好以后开机后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三项电流是否平衡,在与额定电流比较一下,如果都是合理范围就不会烧了。

网友N:
检查线路
努力创业

网友O:
测电流,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楼主:
测量三相电流平衡,线路没问题。可能是操作员操作不当。

网友P:
电源线接触不良所致!
重在积累!

网友Q:
电流过大 空开容量大于过载电流 所以空开没跳  配一个适合的空开 检查电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