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WinCC flexible 从MP277 10寸 KEY回传的备份

楼主(2012-03-24):
大虾:我从SIMATIC WinCC flexible 从MP277 10寸 KEY上面想把程序回传上来,可是显示缺少PDZ文件,不能回传,我查了一下,回传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下载的时候需要将允许回传选项勾选还一个要有存储卡,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回传,我看了一下我的没有存储卡,我只能用备份命令将程序备份下来(PSB文件),我备份的时候选择带许可证的完全备份,我想问的问题是:我这个备份如果换一个新的MP277 10“ KEY,直接用恢复命令传下去能不能用呢?

楼主:
补充一下,备份的时候选择带许可证的完全备份恢复后能不能和原来的使用的一样

楼主:
明白的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
没有做这个的吗?????

网友A:
只要你的屏是同型号就可以恢复,功能一样的

楼主:
大哥,直接拿新的屏把备份的PSB文件恢复就行吗,对授权没有影响吧

网友B:
如果型号相同,则可以的.

网友C:
不行就自己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