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软件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24):
我是WIN7系统可以下载三菱GX软件吗如何安装

网友A:
三菱官网下载,先装环境再装软件。我就是win7的
上班=上坟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B:
http://down.ymmfa.com/?id=22
本站就有~上面是连接~我是WIN7 32位的 先安装EnvMEL里面的安装环境
然后安装Developer就可以了~记得不要选择监视模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