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h340

楼主(2012-03-24):
请问各位师付们:
    伺服放大器更换电池时,把绝对值的电气原点丢失了,放大器一上电就报警。请问绝对值的电气原点归零应该怎么操作啊?具体的操作步骤、、、、、、谢谢大家!

网友A:
在保证操作安全的前提下,手动机器到实际原点位置,然后想办法使得程序上的数值和原点位置数值一致就可以了。一般设备上一个带有回原点按钮功能的

网友B:
报25的话  多关几次电就好了啊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保证操作安全的前提下,手动机器到实际原点位置,然后想办法使得程序上的数值和原点位置数值一致就可以了。一般设备上一个带有回原点按钮功能的

请问下这位师付:手动机械到达实际原位置后,如果程序中没有原点回归的话,我是否可以加一段原点回归程序呢?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25的话  多关几次电就好了啊

绝对值的电气原点数据丢失了,关几次电还是不行。一定要重新建立电气原点位置才行,否则伺服找不到电气原点将不会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这位师付:手动机械到达实际原位置后,如果程序中没有原点回归的话,我是否可以加一段原点回归程序呢?

手动原点回归程序是必须需要的,在PLC里有【CH2 (Y4,Y5) 脉冲的当前值〈Low word〉】----台达PLC,这就是记录脉冲的当前值。手动把机器移到实际原点位置,【DMOV K0 D1375】那么这个位置就是电气原点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