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伺服电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2-03-24):
今天把一个三菱的伺服电机用电火花加工一个键槽,装上后报编码器异常,看来是报废了

网友A:
有没有把编码器拆下来

网友B:
编码器芯片弄到了

网友C:
估计是震动导致编码器内部码盘损坏,给厂家维修吧

网友D:
2个可能!一是电火花加工的时候编码器进油了!
二是高脉冲造成编码器芯片击穿了!
联系供应商把

网友E:
赶紧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