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这个MMC卡好用吗?

楼主(2012-03-24):
我的CPU是314-1AG13,存储卡是老型号953-8LF00,存储卡网上淘的,插到CPU时,STOP闪烁,提示要格式化,我用CPU格式化后,RUN灯也亮了,然后我开始写程序,往PLC里面传程序时,就提示图片上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卡不好吗?卡没插好?卡不兼容这CPU吗?没格式化好吗?怎么回事呢?
请大师们指教,谢谢

楼主:
没知道的?

网友A:
卡坏了吧!
东方不败

网友B:
卡有问题吧,检查下是不是完成格式化了?

网友C:
PLC没有检测到卡的存在。
没插卡或者卡损坏。

网友D:
换个卡试试
诚信高价回收各品牌plc、气动元件、伺服、触摸屏等自动化工程余货。 联系QQ:1181626228 ,电话:1537705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