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停程序

楼主(2012-03-24):
有三台电动机。要求:启动时每隔十分钟依次启动,每台转2小时后自动停止。用三菱的PLC。请教哪位给发个程序。谢谢。邮箱:
Y14729557@QQ.COM
关键是没弄明白2小时怎么写呢要?两个定时器各要赋多少的值?

网友A:
我的看法是:10分钟的好办,值就是6000ms,够了,直接赋予6000就行了;2小时的是72000ms,应该用3个定时器,也就是第一个定时器值到了,第二个开始运行,第二个值到了,运行第三个,第三个到了,切断电机输出。每个赋值24000ms。

网友B:
计时器加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C:
计数器对秒脉冲计数,2小时=7200秒。一个计数器就可完成2小时定时。

网友D:
帮LZ写了一下,请多多指教。。
程序的关键在M8013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