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指令求助

楼主(2012-03-24):
各位老师傅
今小弟有一事相求各位:在Q系列中,我想用一个按钮,如X0,按一下,M0打开,再按一下,M0关闭,M1打开。再按一下,M0,M1关闭,M2打开。一直到M10.
用什么指令可以做到。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可用一个LDP指令,输出一个计数器C100,再用(LD= C100 K1)指令OUT M0 一至用 LD=指令输出M XXX就可以了。

网友B:
位设备移位指令 S-F-T(中间没有横杠,受论坛关键字过滤影响,只能插入横杠才能发出)
Regards

网友C:
附件这个可以,用移位指令也能实现
附:

网友D:
加一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用S-F-T编程,但不知道如何编,能教一下吗

网友E: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