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求伺服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2-03-25):
我在面试的是遇到一个问题,有一送料机构,伺服电机带动1个100mm直径的滚轮,要达到1米/分钟的速度,请问如何使用计算公式转换得到伺服电机的频率,请各位指教,O(∩_∩)O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A:
伺服电机的运行频率与脉冲当量有关系
如
脉冲当量=0.001mm
脉冲当量=0.01mm
脉冲当量=0.1mm
脉冲当量=1mm
设定不同的脉冲当量 则伺服电机在指定时间,运行指定距离的的频率则不同
滚轮直径 100mm 周长=3.1416x100=314.16mm
要达到1米/分钟的速度 即1000mm/分=100/6秒
设定不同的脉冲当量 既可算出伺服电机的频率要达到1米/分钟的速度
公式你可以自己推
供你参考
下载积分:+3(dmh) 热心助人

网友B:
学习使人进步
QQ76214024

网友C:
频率参考电子齿轮比、减速器比

网友D:
2楼说得对

网友E:
伺服电机的运行频率与脉冲当量有关系
如
脉冲当量=0.001mm
脉冲当量=0.01mm
脉冲当量=0.1mm
脉冲当量=1mm
设定不同的脉冲当量 则伺服电机在指定时间,运行指定距离的的频率则不同
滚轮直径 100mm 周长=3.1416x100=314.16mm
要达到1米/分钟的速度 即1000mm/分=100/6秒
设定不同的脉冲当量 既可算出伺服电机的频率要达到1米/分钟的速度
公式你可以自己推
不错,学习了

楼主:
2楼说的是脉冲数和速度的关系
不断向前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以下的公式(以三菱J2S为例)
滚轮的周长2Rπ=100×3.14=314 mm
速度1米/分=1000mm/分
3000÷200=(1000÷314) ×χ
χ就是伺服电机的频率 3000三菱J2S最高转速,200三菱J2S最高频率
不知对不对请指教
不断向前

网友F:
我不懂伺服,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G:
速度频率应该是1000/(60X脉冲当量)

网友H: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I:
看电子齿轮设定说明

网友J:
关注学习中~帮顶下
等待各位讨论~小弟一定加分

楼主:
希望高手来指教
不断向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应该是以下的公式(以三菱J2S为例)
滚轮的周长2Rπ=100×3.14=314 mm
速度1米/分=1000mm/分
3000÷200=(1000÷314) ×χ

我就是看了电子齿轮比的说明得出以上结论,希望高手指教
不断向前

网友E:
  一般大部分国产的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条纹数都是2500
进口的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较高,各品牌还不一样。欢迎论坛朋友补充完整,请勿灌水!谢谢!

网友E:
不好意思,发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
不断向前

网友K(2012-05-02):
学习了,不是太了解

网友L:
很简单,搞清楚每转走多少mm?,每个脉冲对多少mm?然后需要多少时间完成需要的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