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2-03-25):
0 LD M8000
M8000 = RUN ON
1 SET M8161
M8161 = 设置8位运算
2 MOV H0C88 D8120
D8120 = 通讯格式7,N,2
哪位高手能教我H0C88怎么解释?

楼主:
各位高手指教一下吧

网友A:
翻翻手册就可以知道的答案。

网友B:
其实H0C88是16进制数据,换成二进制就是:0000110010001000,然后就是楼上的

网友C:
H0C88是16进制数据,换成二进制就是:0000110010001000
《B15- B0> 把这些二进制带入上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功能了,H0C88实现的功能是7位数据长度(即7'N'2),无奇偶数,2位停止位,波特率是9600,标题和终结符无,控制线是无协议,普通模式RS232接口(。RS485。RS422接口),使用RS 指令,希望你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