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开关频率问题?可以用PLC控制开关频率吗?

楼主(2012-03-25):
固态继电器的开关频率有限制吗?我现在想控制加热元件的温度,想高温时提高固态继电器的频率,低温时降低固态继电器的频率,可以用PLC的输出点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频率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动作速度和时间可以同晶体管输出型PLC。具体要看固态继电器的参数。

网友B:
当然可以,使用有通讯功能的温控器控制固态继电器,或者使用AD/DA模块也可以
不断向前

网友C:
没有问题,我们都是这样控制的,但PLC用晶体管的比较好。

网友D:
加热元件用,没有问题。放心的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