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检测毛毯的开关吗?

楼主(2012-03-25):
有能检测毛毯的开关吗?接触时动作,我用了光电开关对毛毯不是很敏感?有谁用过吗?

网友A:
1、对射型光电开关
2、光纤

网友B:
光电开关完全没问题啊,你可能型号没选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电开关完全没问题啊,你可能型号没选好。
可以找经销商咨询一下

网友D:
光电或光纤都不错的啊

网友E:
光电开关,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F:
为什么单独要检测毛毯呢

网友G:
用光电开关你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把毛毯后面的东西(周围环境)能识别出来,
毛毯与周围环境要用不同色彩,,,,,,
!让光电开关只能感应的是毛毯
光电开关我用的多少

网友H:
用电容式的接近开关就可以啊 光纤感应距离太近了并且敏感啊

网友I:
就看检测的目的,如果检测有无,微动开关也可以

网友J:
也可以用其他传感器吧
wananjushi

网友K:
咨询下厂商,他们会给出专业的意见,具体的说你的要求

网友L:
针对具体的使用要求,有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