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O H8 K0 H0F K1指令

楼主(2012-03-25):
请教TO H8 K0 H0F K1指令和FROM H8 K10 D0 K1指令望能解释
TO是向特殊模块写数据K0是第一个扩展模块,K1是写1个BFM数据,
FROM是从远程I/O读数据不知对否,其它的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望工控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From 与TO主要用于特殊功能模块,这部分也可以用特殊功能模块指令来写(U*/G*)
FROM读出,TO写入,前面TO指令等效于:MOV H0F U8/G0
后面FROM指令等效于:MOV U8/G10 D0,具体要看使用的模块,这部分指令手册和特殊功能模块手册有的
H0F为写入的16进制值,换成16位二进制就是:0000000000001111,0和1用指定内部功能寄存器的设定

网友B:
例如:TO KO KO HOOOO K1 (将H0000写入到缓冲存储器BFM#0中去,建立模拟输入通道《CHI CH2》)
写入指令 模块号 BFM 号码 源数据 传送点数
TO KO K1 D110 K4 (分别将D 110的数值写入到BFM#1—#4中去)
FROM K0 K8 T0 K4(从BFM #8—#12中读出数据传送到控制器的T0 中去)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指教,现在明白了,以后可能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还望继续指点一二,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