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5):
请教各位大师帮帮忙,欧姆龙CP1W-DA041模拟量4路电压信号输出怎么写,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A:
你是要量程几伏的,-10 至10v    LD   253.15  OUT MOV  #8008(控制字)第一 通道

                                            0-10V    LD   253.15  OUT MOV  #8009第2 通道

                       1-5V       LD   253.15  OUT MOV  #800A第3通道
                                   (253.15是常通标志)

网友:
| 修改内容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你是要量程几伏的,-10 至10v    LD   253.15  OUT MOV  #8008     104(控制字)第一 通道

                                            0-10V    LD   253.15  OUT MOV  #8009       105第2 通道

                       1-5V       LD   253.15  OUT MOV  #800A    106  第3通道
                                   (253.15是常通标志)

网友A:
CP1W-AD041是4通道输入的AI模块,其占用4个输入字和用于设定模块参数的2个输出字,由于使用的是40点的主机,因此主机占用的输入与输出地址分别是CIO0~CIO1,CIO100.0~CIO100.7和CIO101.0~CIO101.7。
所以分配给AD041的输入通道地址为,CIO2~5,设定字地址为CIO102,103.

下面是设定字的说明:

由说明中可以看到,其最高位必须设置为1,低8位分别用于设定2个通道。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第一通道,不需要平均值,通道需要设定为启用,因此2进制就是1010.其余通道均设置成不启用。因此设置为0000.

因此设定字就是#800A,与#8000.

网友: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由于在模拟量模块必须先设定再使用,因此,在程序中我们需要第一次循环标志用于设定设定字。

由于模块设定字写入需要0.1~0.2秒的时间,因此我们使用一个定时器用于延时。

此时通过直接读取模拟量输入通道我们就可以读取到模拟值。

网友B: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C:
持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