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继电器改为晶体管

楼主(2012-03-25):
本人手上有些FX小型PLC,输出是R型,因需要使用脉冲输出,故想将其中两点输出改造为晶体管的,不知能否可行

网友A:
理论上可行,实际上要看你的电子技术水平及动手能力高低了。

网友B:
选择高速输出模块,或定位模块就可以了
不断向前

网友C:
可以的,继电器线圈两端的24V控制晶体管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可以我改过了试验过驱动步进和伺服没问题,但是输出的脉冲数监控不了也许这个是唯一的遗憾吧

网友E:
电子技术好的话!可以改的!

楼主:
真能改呀?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F:
找找同型号二手的晶体管机拆下来换上就行了,或者用光耦换掉继电器然后再外部接三极管扩流,或网购成品扩流板,我们经常这样做,

网友G:
plc的y0不就是晶体管输出吗

楼主:
收获不少,学习了

网友H:
如果改的话,用什么管子呀?可控硅,场效应管或者三极管,请有修改经验的详细谈谈

网友I:
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怎么样

网友J:
选择高速输出模块,或定位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用日光灯电子镇流器中的开关管,开关频率可达到好几十千赫应该没问题吧,请有改造经验的朋友讲讲看

网友K:
学学大家的经验
请多关照!

网友L:
我都想学习下~~

网友M:
我用光电耦合器改过,挺简单的。
永远的菜鸟

网友N(2012-07-03):
完全可以

网友N:
完全可以实现,需要的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