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Designer 怎么出现如图

楼主(2012-03-25):
CX-designer出现这样的事情:怎么回事,请高手解答

网友A:
那就覆盖一遍

网友B(2012-05-01):
重装糸統就OK

网友C:
如果用的是XP系统,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操作系统的原因居多。为了减少耗费时间,可以先关闭安全软件,然后重新安装一下这个软件,如果还有问题,则要考虑从系统解决了。OMRON的这个软件装过,运行在XP系统,几个版本都没问题的。

网友D:
OMRON软件时不时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