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weiview MT6050i编程线怎么样自己做

楼主(2012-03-25):
没用过。请各位帮忙,谢谢,急

网友A:
到电脑城买条普通MP3用USB线即可

楼主:
打印机机可以吗

网友B:
支持1楼 其实很多数据线都可以用手机,打印机等数据线用的,要知道他们的借口都是一样的,里面的接口定义是有统一规定的

楼主:
打印机线可以吗

网友C:
就是一般的USB连接线。

网友D:
一般USB线即可,我前一段时间就用原来无线上网的USB 线能用

网友E:
看手册?如果没?为何没?

网友F:
一般的MP3连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G:
威伦I系列的,只能用USB通讯上传下载的,通讯线一头是USB的,另一头是MINI的USB的,也就是平常说的T形USB的MINI插头.普通MP3等的线就可以的.

网友H(2012-09-14):
正解
天生我才
一帆风顺

网友I: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