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5):
程序中SUM k1x0 k1m0 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A:
K1X0是外部的数字开关,4位8421BCD码而已,用k1x0的状态去控制Y的状态,比如x0-x3所对应的数是1234那变成BCD码的话就是1001.1101.0010,PLC会自动转变为BIN码,也有专门的转换指令BCD   BIN,·那输出的就只有Y1了    这是一个控制数码管的程序吧

网友B:
检查X000-X003的状态。
在X000-X003中,如果只有一位ON,则对应的Y000-Y003位置ON,
即: X000  ON  -----》 Y000   ON
          X001  ON  -----》 Y001   ON
          X002  ON  -----》 Y002   ON
          X003  ON  -----》 Y003   ON
如果有2位已上ON,则 Y000-Y003 全部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X000-X003的状态。
在X000-X003中,如果只有一位ON,则对应的Y000-Y003位置ON,
即: X000  ON  -----》 Y000   ON
          X001  ON  -----》 Y001   ON
          X002  ON  -----》 Y002   ON

大虾。。。。书上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不知道那个M0是怎么变化的。。能说说吗?

网友B:
sun 是检查 X000-X003 有几位 ON,把这数字送到 M0-M3 中。

               M3               M2             M1            M0
无 ON                    0                  0                0               0
1位ON                    0                  0                0               1
2位ON                    0                  0                1               0
3位ON                    0                  0                1               1
4位ON                    0                  1                0               0

网友C:
4楼的师付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