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RS指令会受扫描周期影响么?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03-26):
三菱Fx2nPLC,modbus协议通讯,接受数据不稳定,老是乱跳,用串口调试的时候模块返回数据正常!是不是因为返回数据速度小于扫面周期?
求高人解答

网友A:
也许从站的回复与主站的新命令成了同一接收帧上的数据

网友B(2022-02-21):
引用 网友A:
也许从站的回复与主站的新命令成了同一接收帧上的数据
高手啊,我也刚刚碰到这样的问题,可惜看到你的回复晚了,走了不少的弯路

网友C:
发送接受都有对应的标志位提示完成,没完成就等待。接收的数据,用串口助手看的,它可能是读取几次的结果(比如返回数据由换行)或者是一次读取N个字符,超时等待。在PLC上,引申下,结束符的概念,比如CR,LF,你返回的数据可能是分段的……

网友D:
回波反射?RS232 还是RS485 485终端电阻要接 232要接地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