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6):
单位去年购买两台竹节纱装置,本来是试验样品.
谁知道合同供货周期7天,因竹节纱设备厂家弄错设备机型,把128A当成127K供货.安装不成后推迟供货周期一个月多,样品也没有人要,一直闲置接近一年.
最近又要样品,上电一台触摸屏不亮,拆开也看不到问题.另外一台上电触摸屏等均正常,就是不能够触摸触摸屏,一摸就黑屏.怀疑厂家有时间锁(该厂家以前我们清花自调匀整就做过时间锁,害的我们多花4500元买个新电路板).
以前上载过触摸屏程序(MT500触摸屏解密网上满天飞),重新下载后中文全部变为乱码,反编译后中文变为##.软件是Eview 2.61版本,触摸屏也是Eview的,不应该有问题呀!用Eview 2.61版本反编译后中文全部变为##.
用威伦通2.74版本反编译正常,下载后也正常,就是下载后触摸板不起作用(以前知道,这次就是为了看看源程序是否有问题).以前知道威伦通软件能够打开步科程序,但威伦通软件下载到步科触摸屏里面触摸板不起作用
身边有一块威伦通TK6070屏,用威伦通8000软件编译后下载到TK6070后触摸屏频繁显示"PLC no response"触摸屏数据也能够显示,但很慢.
检查通讯参数也正常,也能够显示数据.电缆也就1米长,不可能存在干扰.

没办法,用威伦通8000软件打开后把汉字一个一个“Ctrl”+“C”复制后再“Ctrl”+“V”粘贴到步科2.61版本软件里面。

触摸屏软件没有用宏指令,也没有看到时间锁,为什么会出现黑屏?
TK6070为什么通讯超时,数据也能够读出来
以前保存的程序是直接读取的,没有用威伦通软件反编译,为什么中文变为“##”。
程序如下 无锡灵特竹节纱触摸屏和西门子PLC程序.rar (273 K) 下载次数:296

网友A:
你上传的向量图库和位图库全都丢失了~~~~~如果以前是直接读取的,下载配方到屏上中文显示是##,一般来说是你上传到屏的时候所用的参数没有设置,在设备系统参数,编辑器里设置语言改为中文显示,并设好字体等~~~可能就能显示了

网友B:
步科的屏用维纶软件下就会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