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变频器下接两个级数不同,功率不同的电机可以吗?

楼主(2012-03-26):
同一个变频器下接两个级数不同,功率不同的电机可以吗?两个电机是同时运行的,也是同一个接触器,会产生什么样后果?
请各位师傅,高手们不吝指教,不胜感激!十分感谢

楼主:
请问如果使用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谢谢

网友A:
无法保护

楼主:
你好,能说的再详细点吗?这样我是不太明白,十分感谢你!
zsh340

网友B:
没有这样试过
如果两台电机的总功率没有超过变频器,可以试一试。只是变频器要出来后在每台电机前面加装一个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C:
变频器的功率一定要大过这两个电机的功率和。。一定要用V/F控制模式。。。一定要在两个电机进线前装FR。。。。

楼主:
现在变频器是降频,固定设定在40hz左右,功率和电流应该怎么设定?才能保护两个电机?

网友D:
可以,但是极对数不一样变频控制的两个电机的速度不一样。

网友E:
理论上是不可以,实际运用出现诸多问题,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F(2013-01-05):
有时有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G:
理论上是不可以
wananjushi

网友H:
你级数 还不同。。。我觉得不行
如果2电机 功率不同 估计还可以尝试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I:
只要变频器不超载是可以的。因为变频器超载它的过载动作就无输出。两个电机极数不等,结果就是两电机的转速不等。因为频率相同极数不相等。但变频器显示的参数有的是不对的。比如转速,因为只能输入一个电机的极数。

网友J:
咦,没遇到过,有待研究研究

网友K(2013-02-04):
用过 可以 但注意保护

网友L:
同功率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