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威纶i系列PLC控制元件怎么用

楼主(2012-03-26):
描述:触摸屏
描述:PLC程序
描述:海泰克触摸屏设置
我想用PLC来切换页面 我想知道威纶的话怎么设置

网友A:
在菜单下的'PLC控制'里,有选择新增,在属性控制类型对话框里选择切换基本窗口.在触发地址里选择用的PLC,地址就选一个寄存器,填入要用的寄存器号.在PLC程序里把要大开的窗口号设进这个寄存器,触摸屏就会切换到该号窗口.
威纶i系列PLC控制元件怎么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