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是一直在做+操作呢

楼主(2012-03-26):
求解 不应该式做一次吗

网友A:
要么触点进行边沿检测,要么指令带有微分输出,两者都没有,不一直加,干什么。

网友B:
没有用微分指令,每个循环就会加一次

网友C:
同意楼 上的说法

网友D(2012-06-10):
就做更好的!

网友E:
没有微分输出指令,加个上升沿或下降沿,就可以一次一次的输出了。

网友F:
没有微分指令,每个扫描周次都会动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要么触点进行边沿检测,要么指令带有微分输出,两者都没有,不一直加,干什么。

网友H:
加微分条件

网友I:
后面加@微分指令

网友I:
后面加@++B微分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