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H+QJ71C24N-R4如何與FX3U+485ADP連線

楼主(2012-03-26):
硬體:
1. Q02HCPU+QJ71C24N-R4
2. FX3U+FX3U-485ADP
用途:
不同系列的PLC,連線測試
問題:
要如何讓這二台PLC連線通訊呢?有那些設定要注意的?
FX的通訊手冊只寫同類型的,沒找到與Q系列的連線方式。
不知各位大大,有沒有相關的資料可以提供參考的呢?
若有實例提供參考,會更好。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GX_IEC_DEVELOPER到是有很多此类模板。

楼主:
沒用過 GX_IEC_DEVELOPER,目前都是使用GPPW。
不知這位大大是否有範例可以提供參考。感謝。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用MODBUS-RTU!
QCPU这边,用SC软件,通过通讯协议进行通讯,软件里有RTU的模板!.........填空题
3U这边换FX3U-485ADP-MB,书上简单的几句就OK了!

楼主:
SC軟體好像無法在windows7 64安裝。
fx3u是使用fx3u-485adp-mb,這個有支援modbus-rtu
但是Q02h是使用QJ71C24N-R4這個模組。
目前不知道怎麼去設定、測試二台PLC的連線通訊。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那就装GX Works,自带SC
如何设?二边一至就OK!

楼主:
感謝你的訊息。找時間來去抓軟體來試試看。
GX Works,這個可以在 windows 7 64位元底下安裝嗎?
還是只能安裝在32位元的作業系統。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1.62以上就可以

网友B:
都要用485通讯板!ADP常用在与外部硬件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