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路大侠请教一下

楼主(2012-03-26):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打开任务管理器看一下当时的内存使用率~是不是开东西过多?内存不够了啊
还有注意一下C盘的空间剩余

网友B:
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C: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你关掉软件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的呐 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 如果还是不能解决 就重新安装下这个软件应该就可以 希望楼主是怎样解决问题的 也一起来分享下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D:
内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