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输出型PLC的输出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2-03-26):
晶体管输出型PLC的输出除了高速的两个端口外,其余的输出频率最大是多少?

网友A:
常规的上千次~

网友B:
三菱的好像除了y0y1是100k外还有几个是10k的!

网友C:
Y0 Y 1 晶体管输出 100K
看什么型号的还要

网友D:
FX3U有三轴吧?

网友E:
要看型号啊,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F:
查说说明书

网友G:
以手冊爲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