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固态继电器能控制电流的大小吗?

楼主(2012-03-26):
固态继电器能控制电流的大小吗?能有模拟量输出模块去控制固态继电器吗?有谁用过没有?

网友A:
不可能的

网友B:
固态继电器不能控制电流大小
wananjushi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分调功和调压型,纯电阻负载用调压型,晶体管输出PLC改变占空比就能调节电流。
zsh340

网友D:
SSR不能控制电流大小,SSR它只是一个无触点式的电子接触器。有交流,直流之分。

网友E:
是继电器啊 只能 开 关

网友F:
不可以调。固态继电器也是继电器,白马也是马,黑猫也是猫,男人也是人。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G:
固态继电器只有开关作用, 模拟量输出模块可以直接控制固态继电器。

网友H:
普通型的不能

网友I:
真的有调压型固态继电器么

网友J:
模拟量信号输入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