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6):
三菱的set指令在非步进程序中,可以多次置位输出吗,比如多次set y0   感谢前辈。。。。
上班=上坟

网友A:
多线圈输出是警告,而不是错误,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编程方式下都可以使用。

但是要程序员谨记一点,线圈输出状态以最后一次为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线圈输出是警告,而不是错误,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编程方式下都可以使用。

但是要程序员谨记一点,线圈输出状态以最后一次为准。

楼上正解

楼主:
非常感谢
上班=上坟

网友C:
set指令和双线圈没有关系吧。比如最后一句是ld m0 set y0.,m0不满足但是并不会复位y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et指令和双线圈没有关系吧。比如最后一句是ld m0 set y0.,m0不满足但是并不会复位y0

您需要仔细研读楼主的意思。

LD M0
SET Y0
LD M1
SET Y0

楼主:
就是楼上的意思
上班=上坟
zsh340

网友D:
可以多次用SET驱动同,但是那们之间应相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