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S7 200下载程序是需要接电源吗?

楼主(2012-03-26):
我想把电脑上的程序下载到PLC上(cpu 224),用PC/PPI连接好,但是下载不成功,
是因为PLC没有接电源吗?如果需要接的话该怎么接呢?求大神指导啊,小弟刚刚接触这东西
急的很呀。毕业设计要用。在此谢谢大侠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个呀,大侠帮帮忙啦

网友A:
要接电源,plc上有标明,新的话有红色黏胶纸黏起来的,上面写着220v交流电源,还有一个是输出24v直流电源,千万不要接错。
自动化=效率

网友B:
看好PLC的说明,你的PLC是220交流供电还是24V直流供电

网友C:
应该要接吧,PC/PPI又不能给供电,分清电源输入、输出电路电源,别弄错。

网友D:
你想想,要是你给电脑安装系统的时候,不通电能行吗??????????

网友E:
哈哈!幼稚的问题!不过肯学即可!

网友F:
路过,大家都说很清楚了,再说就不好了

网友G:
PLC没电源怎么下载程序啊,PLC和电脑差不多

网友H:
楼主在玩什么游戏??????

网友I:
当然要接电源的

网友J:
电源是一定要接的,关键是接直流还查交流要先清楚,接错的话PLC有可能会烧坏,下载程序看用笔记本下的话要用两根线,一根是USB转COM口,还有一根是PPI ,要是用台试机就简单多了,只用一根PPI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