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软件与变频器走485 modbusRTU通讯问题,求解

楼主(2012-03-26):
我现在用电脑接一个usb转232串口,再加一个485模块,与汇川的变频器通讯,请问在威伦触摸屏上该怎么设置才能在线模拟,已达到控制变频器频率什么的
一直用的mcgs的触摸屏,通讯写命令没有问题
本人新手不知道威伦的该怎么设置,求高手指教

楼主:
因为现在手头没有威伦的触摸屏,所以想先模拟一下看看效果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地址原来是4x,改成6x就ok了,还是谢谢了

网友A:
嗯 维纶的HMI 4X 是连续读写, 6x 是单字读写 一般变频器 都是单字读写06 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