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要用两个422接口,一个232接口,怎么设置

楼主(2012-03-26):
FX3G要用两个422接口,一个232接口,
安装位置,422 一个使用内置接口(自带)一个使用通道2 ,232接口使用通道1.
请问程序需要怎样设定???

网友A:
FX3G要用两个422接口,一个232接口,需要使用 422 模块 2 个, 及 232 模块 1 个
不可使用 FX3G 编程口 (内置接口(自带))
程序可要看应用需求, 建议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