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下面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26):
描述:指令图
大家帮忙看看&vb1080,如果去掉&为什么不行?有什么不同?谢谢!
另外,加*vb1080与加&vb080有何区别?

网友A:
*是值 &是地址 一般用在指针

网友B:
西门子的不懂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D:
同意1楼的说法
wananjushi

楼主:
大家能说得再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E:
看看&vb1080,建立指针,用作间接寻址。
如果没&,只是vb1080,就是把vb1080的内容送到VD194,但这样写,语法是错的,因为等你的指令是双字类型的操作数,而VB是只能存字节数类型的参数。

楼主:
&vb1080是把vb080里的内容作为地址吗?

网友F:
是的,而不是把1080传送到VD194
下载积分:+1(dengjie99) 热心助人

网友G:


网友H:
有点晕,没用过西门子的

网友I:
还没有到西门子的,正准备学习

网友J:
刚入道,看不懂

网友K:
vb1080与&vb080,简单的比喻就是,vb1080是你的家&vb080是别人要找到你家的时需要的地址。
下载积分:+1(dengjie99) 热心助人

网友L:
一楼正确

网友M:
学习了! 以前很少用到指针,一般都是运算后转换的! 受教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vb1080与&vb080,简单的比喻就是,vb1080是你的家&vb080是别人要找到你家的时需要的地址。
够形象了吧

网友O:
前面加&是做地址指针用

网友P:
西门子的看不懂

网友Q:
8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