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私伺服放大器收到脉冲+伺服电机不转,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2-03-26):
我用的是三菱的MR-J2S私服放大器,现在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的放大器虽然可以接受到脉冲,可是我的电机就是不转,线路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请各位大虾,帮帮,
凭借你们的经验帮我分析下,会有什么问题出线这样的状况.

网友A:
1:伺服控制器的控制方式的这个参数你设置了吗?如果没有设置,就等于你虽然发了脉冲,但是伺服的参数设置却为模拟量控制,能转吗?
2:确定有设,那么PLC脉冲真有输出?
3:CN3焊线错了没有?
4:脉冲信号很容易受接触器等感性负载干扰,切忌不要靠他们太近,而且尽量中间不要有接头!
有错误的地方请纠正!
zsh340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原因只有两个,1是接线错误,2是伺服参数没有设置正确。三菱好像要设成脉冲+方向。

网友C:
我想问一下 左右限位有没有呢 没有的话有没有屏蔽呢 在这脉冲是什么逻辑关系呢 设置成负逻辑关系看看呢

网友C:
使能了吗

网友D:
参数+接线都要正确,
不断向前

网友E(2013-03-21):
楼主我的伺服接收不了脉冲是为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