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GT1275写了OS后不能用,求教高人指点

楼主(2012-03-26):
显示这个
我换一个新屏 通讯是正常的

网友A:
GT1275 有4个可供通讯的接口,我们进入功能画面,定义所用的通讯接口以及方式,就算是和三菱工控器件,人机也要设置,如果是和其他的工控器件通讯,请参考手册,设置PLC 的通讯协议,要不然就通讯不上

网友B:
学习了,我还以为是OS版本太低呢

网友C:
学习了。现在知道还要这样设置。

网友D:
连接机器设备没有设好,PLC把GOT是当一个智能功能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