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PLC的输入点被接进了220V的电压,会不会烧掉

楼主(2012-03-26):
就是刚刚PLC的输入点被别人接进了220V的电压,会不会烧掉?他离开现场后半个小时打电话给我,接的时候试车正常,那会不会烧掉PLC
谢谢大家的关心,一共是两个PLC,西门子200CN的电源板烧了,由于不能解密,就拆了一个新的PLC电源板换了后正常,谢天谢地程序还在。还有个是欧姆龙cpm2ah,由于当时就把电断掉,只是段短时间受到220的冲击,还好一切正常

网友A:
我没有试验过,估计输入继电器损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B:
应该会吧,我以前碰到过一次,一同事把交流220V接到输入端,那个点给烧了

楼主:
明天亲自去现场看看

网友C:
赶快拆掉

网友D:
当然会烧掉,换个点就可以了,也可以拆开换输入继电器.

网友E:
输入端是光耦吧,估计挂了,期待明天楼主好运

网友F:
很难说。如果是220v的话估计不会。

网友G:
应该会,而且不仅仅是烧坏继电器,还可能烧坏电源部分!

网友H:
除非你碰到了IA122 呵呵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I:
有220伏的输入模块啊

网友J:
估计输入点会烧掉,祝楼主好运!

网友K:
光耦是承受不了200V电压的。

网友L:
应该会烧掉输入电阻和光耦

网友M:
我碰到过,厂里电工接错了,烧了光耦前面的电阻,换个电阻OK、
下载积分:+5(渤海边) 很正确

网友N:
这个只会烧坏光耦前面的限流电阻,

网友O:
这个应该和PLC的输入模块型号有关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P:
张见识啊。。。
QQ76214024

网友Q:
如果负载电流不大,而且PLC还是继电器输出输入类型的,就没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一共是两个PLC,西门子200CN的电源板烧了,由于不能解密,就拆了一个新的PLC电源板换了后正常,谢天谢地程序还在。还有个是欧姆龙cpm2ah,由于当时就把电断掉,只是段短时间受到220的冲击,还好一切正常

网友R:
那个大侠说不会烧,说明他的技术超凡,超凡到他在现场就不烧,走开就自动烧,CPM2A烧了证明你买的PLC是不及格产品,你要另外买一个不会坏的PLC才可以。

网友S:
试试,就知道了。
PLC的输入点被接进了220V的电压,会不会烧掉

网友T:
输入点不能接200V的电压,会烧坏板。

网友U:
一般PLC输入端不能接200伏电压

网友V:
极有可能烧掉

网友W:
欧姆龙有一款是220付输入的,呵呵

网友X:
增长知识。

网友Y:
一定会烧坏,除非输出点的开关或磁感开关没有接通。

网友Z: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A:
如果只接了一根火线,和零线没形成回路,问题不大,如果还接了零线,那就恭喜了,光耦,电阻肯定挂掉。

网友AB:
会烧输入点吧,前两天我们公司一台设备,机床防护插搞到水,就烧了三菱PIC的一个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