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当量是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2-03-26):
看到论坛的帖子讲到脉冲当量,请问高手们,是伺服器里设置的 还是编程中设置的?
学习,努力

网友A:
脉冲当量是在伺服控制器里设置的

楼主:
噢,非常感谢!
学习,努力

网友B:
怎么设呢

网友C:
焦急等待中

网友D:
一般是设置电子齿轮比,有些驱动器可以直接设置脉冲当量,所谓的脉冲当量简单一点说就是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
请高手补充或更正!谢谢!

网友E:
简短讲就是一个脉冲信号使机床运动部件所产生的位移量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