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请教大家!

楼主(2012-03-26):
有没有一种电器,能测量电压的,然后能输出接点,是什么东西?要多少钱?

网友A:
电压继电器?

楼主:
要可调,任意电压的

网友B:
什么家伙?

网友C:
意思就是大于一定电压或者小于一定的电压,要输出一个信号?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楼主:
差不多吧!就是电压可调的,然后再输出一个信号!

网友D:
电压表就可以了,可显示电压,输出开关量,模拟量,也可以用通讯

网友E:
数字电压表就可以

网友F:
没见过,期待大侠们的参与。

网友G:
一般电压继电器有一个输入电压的范围,比如说0-400V、0-220V,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设定上、下限电压,超出上下限范围有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输出信号。给你传个大连产的直流电压继电器说明书。价格约400.00。交流的你可以上网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