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贝加莱伺服电机调零

楼主(2012-03-26):
各位工控好友,你们好,最近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厂一台包装机的伺服电机卡机,电机是贝加莱的。拆开后,发现是轴承卡死,我们更换了轴承之后,进行寻参,反复出现7046故障。咨询了贝加莱售后,说是旋变的零点没有调整好,要通过相关的软件才能找到零点。我想问一下,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找到伺服电机的零点?

网友A:
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如果你没有软件的话,告诉你一个笨办法,在一个周期360度内去手动对原点即可。

楼主:
这种方法我也试过了,难度太大了。我模糊地调了两天,都没有找到。而且没有一点规律,位置不对的话,电机会反转,会飞车,会失去控制,把推瓶的链条都搞断了好几次。
jxh668

网友B:
如果动了旋转变压器,要用示波器和一个直流电源去调角度
在中国工控网,波恩有专页详解

网友C:
象上面说的要使用示波器

网友D:
我们公司前两天 也有一台贝加莱 的伺服 轴承 涮了
换的轴承 换后 每包装30件产品后 就报警 不知道何原因
软件程序我都有

网友E:
似乎有点麻烦了。

楼主:
在拆缷的过程把旋转编码器做好记号,会不会就没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