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6.2 runtime

楼主(2012-03-27):
Wincc 6.2 runtime 需要单独安装么?
安装好后 一直提示Wincc 6.2 runtime 没有授权?
但是安装包里面没有 Wincc 6.2 runtime 啊。。。

网友A:
Wincc授权分为组态授权,与运行授权。
组态授权包含了运行授权,如果授予组态授权后,无需单独赋予运行授权。
运行授权,只能运行不能进行组态,因此常常被用于客户端,或者操作员站。
所有的授权都有变量数的限制,因此授权变量数应大于变量管理器中实际占用的变量。
Wincc软件不区分运行版与组态版,仅以授权来区别。
Regards
下载积分:+2(ashore07) 热心助人